IBM X31 开机不显 代码38后的 69

楼主(2009-10-24):
如题,是不是显卡挂?
显卡

网友:
看代码是显卡,重做看看,我修过。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要从新做BGA哦

网友:
遇到过一个X31的,38过后是69,内存问题。两个内存条,拔掉一个就好了。

网友:
显卡 问题X31 好像是跑到38 就不继续跑了 楼主

网友:
五楼正解! 修板的时候 把内存槽弄脏了。

网友:
38内存不过,69还不亮的话显卡,北桥

网友:
加焊下内存槽
此板槽子很容易冷焊

网友:
听楼上“众恒”的 加焊内存槽吧
这机子十台有八台是内存槽

网友:
先清洁内存槽,不行就考虑显卡

网友:
这篇帖子构思新颖,题材独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