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M上电5秒钟掉电

楼主(2009-10-24):
DELL D600M接机不开电,拆开量发现CPU供电的一组上MOS管击穿,换了本以为好了,那知道装好了通电5秒钟就掉电了,又拆开整板都量了个遍也没发现那有短路,我想是不是因为MOS管烧了也把CPU烧坏了,但苦于没有CPU代换没法确定,不知道那个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cpu能取下来的话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的5秒钟之内,3.3V和5.0V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那样的问题啊,看下三个灯,开关上的,同时亮,还有一两灯亮,说不定是内存 的问题哦

网友:
装个假负载测下CPU的AD线

网友:
同意6楼的想法!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U没工作还是内存不过。

网友:
这种没要上内存也是掉电,要是没有上好内存也是这样哟

网友:
测 一下CPU 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