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 plus CPU不跑信号

楼主(2009-10-24):
三星X10 plus cpu不跑信号 加电到0.4A 所有电压都正常 BIOS刷过了,CPU也加悍过。这机器显卡容易虚焊,显卡有没有可能造成CPU不跑信号?高手指点。
cpu
显卡
三星

网友:
PCI RST?CPU RST呢?

网友:
现在还不是显卡的问题 重点在CPU那块

网友:
要是CPU不工作的话那是肯定不走码的

网友:
对了,BIOS刷错了也是不走码的,我到现在都没有搞到这个机器的BIOS文件,你是从哪里搞的啊,我说的是.BIN.ROM文件。

网友:
电压还没有上全应该,查各路电压

网友:
看电流的大小应该是CPU没有工作。看看电压是不是都有,时钟,复位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跑什么代码

网友:
好像是CPU坏了,PCI cpu Rst都有,买了块板子,读出来的BIOS大家找不到我发个。在bios专区

网友:
我的能走码到D2,各项电压好像都正常,电流是0.55,到现在还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