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服务器配置

楼主(2009-10-24):
小工厂想组装一台服务器,十几台电脑,主要用于文件数据服务,ERP数据服务,

请各位大侠给个配置。价格不限,实用就好了。

先谢谢了!

网友(2010-02-23):
买个万把元左右的服务器 硬盘容易能满足你要求  服务器网卡一般都是千兆  再买个好一个交换机就搞惦了 其它就是设置了 服务器品牌 可以考虑 IBM  联想 浪潮等 不过3W

网友:
小工厂想组装一台服务器,十几台电脑,主要用于文件数据服务,ERP数据服务
--------------------------
多少人同时在线?〈100人的话,弄个普通PC就行了。
RAM 要大点弄个2-4G,网卡要好,最好Intel的 100M服务器专用。
全部配件要质量好的,比如3-5年质保的,其他的不要求了。
如果可能选集成的主板(显卡、网卡),缓存大的4核的CPU。
自己配4K内的主机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