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8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24):
接一华擎P4I48板,上负载测试供电正常,后测内存供电2.5V正常,上拉电压只有0.4V左右,明显偏低,我用的四位诊断卡,卡上的灯全亮,全板也无复位,测14门电路也没有损坏,所以断定故障出现南桥,最后决定杀南桥,把板上到我的三温区BGA上,重做南桥后,通电测试,上拉电压到1.25V正常了,上CPU,内存,开机,一路跑码到显示。没有做南桥之前图中打红点的一个三极管发烫!此板还在测试中---

学修板卡 -8 尽快解释。。。

网友:
内存供电2.5V正常,上拉电压只有0.4V左右  请问和SB有啥关系?

网友:
难道这就是 传说中的灌水贴吗/LZ你能不能说的明白点啊!

网友:
说的一点也不挨边儿,说不明白你发上来干什么,图片也看不清,模模糊糊能看到有点红。

网友:
很迷惑!得LZ解释

网友:
是啊楼主说一下思路

网友:
看不懂楼主所说的内存供电不对和SB有什么关系?

网友:
内存应该跟北桥有关系吧

网友:
尽胡扯去吧,,一点都挨不到边的东西,还发表出来,,,

网友:
DDRVTT EN有可能来自SB

网友:
内存上拉电压不够就查产生上拉电压的那部分电路啊,和南桥应该是八杆子搭不上的,你还没查VTT电路这部分就换南桥?

网友:
你还不如说换了CPU呢!晕倒

网友:
上面是我做南桥之前测量的数据,没有做假

网友:
此板故障点在没有复位,不在内存上拉。

网友:
大修说得对,其实这主板的故障时没有复位,应该是查开机电路部分的,但是为什么上拉电压会是0.4V这个11楼已经说过了,可惜没有电路图,不然可以找个清楚

网友:
不可思议,罕见呀!!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还谈什么复位呢!!我们平时不是供电,时钟,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