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45跑7F不显

楼主(2009-10-24):
今天接一个主板正常跑马到7F不显,,显卡供点1.5V,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行不!不行打NB的AD线看有没有虚汗

网友:
谁有磐正EP-4BDA的BIOS,我刷一下试试

网友:
很多主板到7f已经能亮了
我就遇到过,一个好的显卡插上能量,代码7f
修的显卡上了也是直接跑到7f但就是不亮

网友:
我的就是点不亮,但我可以肯定显卡是好的,NB我已经加焊了,故障依旧

网友:
刚从官方下载了BIOS,刷过后还是跑7F不亮,,郁闷啊

网友:
北桥的AD阻值打下吧 是不是中间段了 测下显卡的时钟

网友:
换显卡 查显卡供电 换卡槽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