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开机不显,急急急

楼主(2009-10-24):
接一个客户一台HP6515b笔记本, 故障是开机不显,先上USB诊断,跑FF00,试图外接VGA,也是不显,开始怀疑北桥,先拆机,打阻值,没有短路的,上电查供电测 CPU供电1.13V,手头上没有U了(ATHLON 64 X2的),假负载量电压,也是 正常的,郁闷,一时无解,就先把北桥加焊一下,U座压压,还是无果,我怀疑是不是U坏了,恳请地基各路高手给个具体思路。客户急要,在线等。。。

网友:
这个机U爱坏,先找个V3000上的U试试,USB诊断卡也有了?

网友:
先换CPU试试吧。

网友:
哈哈,同志们热情高涨,回帖的筒子心想事成哦!

网友:
谢谢诶 机子北桥挂了  昨日已经上BGA上急救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北桥吗  我所知道的这个机器有三个芯片 一个是南桥 一个是 GPU 也就是我们说的 CPU 另外一个芯片 也就是cpu边的那个型号是 AMD216TQA6AVA12FG 它明明是显卡怎么是北桥呢

网友:
显卡集成在北桥里的 怎么叫都一样,看旁边27晶震

网友:
你是怎么测到北桥坏了呢。。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啥测出来北桥挂了的,楼主能不能说说心得,

网友:
大哥你的电流上的多少啊 有跳变不 说清楚啊

网友:
这机器。北桥和U都爱坏

网友:
结果出来:更换北桥  更换U    测试OK。。。过程 有时间会补上贴的。

网友:
北桥和座子,U都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机器U坏的多,强烈建议LZ 找个U试试

网友:
这机子CPU应该坏得少吧,一般都是北桥坏的多!不会是加电没上风扇烧掉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北桥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