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0b

楼主(2009-10-24):
能看见电池图标,但不显示充放电。拆机后测电压在13.28伏,找不到充放电管理芯片,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池接口边上

网友:
电池接口边上都查了,没有呀。有具体的芯片芯号吗

网友:
此板的充电管理芯片在板子的边上的一个角上,不在电池接口处,我也刚修好一台不充电的。是很难找。仔细找能找到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6515B的机器,一直想找VGA接口旁边的哪个8脚的IC,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麻烦楼上的朋友帮我看下你的那个6515B的那个8脚是什么型号可以吗,我的被前者修的时候给拆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