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50SQ花屏故障

楼主(2009-10-24):
该显示器本来是驱动板坏,换上乐华2621液晶万能驱动板,把驱动板设置在5V,由于第一次修液晶,没注意把屏线给插反,导致屏上的1A保险坏,A/TA电源管理芯片坏,2452烧坏。全部更换后!还是不亮!再换上鼎科2033驱动板( 通用TTL接口驱动板 免程序驱动板 )屏终于亮了!可是出现在了花屏!

请问:这是我换上的2452是不好的!还是这屏的驱动板得写专用的LG1750SQ屏的程序?谢谢!

网友:
这不好说  驱动不对也有可能是花屏

网友:
你说屏上保险段了 那估计屏问题多!!

网友:
2452烧坏 前面有101的排阻,因为找不到101排阻,只有102的排阻,会不会因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