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09-10-24):
顶星的848P,。CPU可以跑到C1。是哪出了问题啊。请教高手!!内存电压2。6V
cpu

网友:
没有复位诊断卡怎么会跑码,晕哦,C1是内存吧,查内存供电

网友:
全板没有RESE怎么跑马呀
可能是的测试卡有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说错了,呵呵。短接RESET。主板不会重新跑码。内存供电2。6V。

网友:
是内存检测不过吧

网友:
现在是卡在C1那,现在没头绪了

网友:
楼主说错了吧,没有复位怎么还可能跑码呢?C1是内存不过 检查下内存的供电吧

网友:
是啊、不复位还跑得了C1啊

网友:
看我来是火星来的了,复位都没,怎么跑马

网友:
这明显是忽悠人嘛,这位兄弟太依懒诊断卡了

网友:
全板无复位的是话RST灯常亮啊...你的不亮才正常 才可以跑马啊...再说都跑C1了 明显内存不过 你可以线修内存啊..

网友:
内存电压是有的。

网友:
这个说的不清楚,既然能跑到C1的话,复位就不会有问题了,查一下内存的时钟,AD线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的电压,时钟,总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