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10-24):
今天收到二块SY-I5G41-L的主板,来时是不进系统,一进那个选项就黑了,还没有到滚动条那里,内存,硬盘,都是好的,换主板就好了,这是主板哪里有问题啊,帮帮忙,谢谢了,一般是什么问题哦,进安全模式也进不了,

网友:
有可能是SB的问题

网友:
把板上声卡网卡都屏蔽掉看下,再看下32K有无起振.还有就是桥

网友:
显卡   也遇到过

网友:
认  驱动时  任错了

网友:
装驱动时把显卡驱动去掉再下载

网友:
重做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
我修的一块儿主板是滚动条都已经出现了,然后就成灰色显示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刚修主板不久,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既然是主板的事你何不查下,供电时钟复位,如果不查下没有人可以给你准确的说出故障吧

网友:
除了上面人说的外,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 看看能否进入  能进入 一般是 驱动不对 要么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修不进系统的板子一般要主意什么啊,在确定别的配件是好的情况下,就是主板问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