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恢复出厂系统

楼主(2009-10-24):
dell笔记本恢复出厂系统应如何操作。按键上那个组合键。可以实现?

网友:
1440的型号

网友:
DELL电脑没有快捷键可以恢复系统,

网友:
发帖要用心,不知道“笔忘本”为何物?根据4楼的给你改成“笔记本”

网友:
是的,应该没有这个组合键。你也看一下是否有隐藏的大约2g左右的分区,要是有就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我已经知道了。按F8选修复选项出现下一个窗口选出厂就可以了。

网友:
哦  DELL的机器还有这个啊  我还不知道啊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