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联想lxm-wl19ah检测不到信号

楼主(2009-10-24):
这个显示器有时可以显示图像,但是有时只显示红绿蓝的检测信号,拔掉信号后一会自动关机,再插上信号有显示红绿蓝检测信号,不显示图像,请高手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你要先换一个好的信号线再来试机

网友:
可能是信号线中的H信号断了

网友:
我遇到过,只给屏上加个5V电压,就是这种现象,程序有问题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