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显示器老炸保险

楼主(2009-10-24):
查了整流电路检查出来没有问题,滤波电容也换了 电源IC3842.场效应管也换了 消磁电阻有换了上电还是炸保险 量了场效应管其它地方都好的在换上保修要炸,是否是高压包坏了 求助啊

网友:
高压包坏了应该不会炸保险。

我上回遇到过3842的6脚和7脚有短路的地方,也要炸保险~

网友:
昨天修了台CTX的也是保险烧,换了 两个整流管  3842  开关管   开关管S极电阻0。33欧  开关管G极二极管疑是不良换掉       ,OK        可以一个元件的拆下来测,电源部分元件不多

网友:
在确认整流电路正常的情况下'查下开关管及它的尖锋消刻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高压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3842的3脚到开关管的一只1K的电阻坏了  上电就会烧的  你看看吧

网友:
查一下场效应管的G集,如果G极电阻开路,那么由于G极有感应电会造成D,S导通而烧保险。另外,修这种烧保险的机子,可以先不装保险,用一60W的灯泡接在保险处,通电时如果一亮就灭(因为有电容充电),说明电流不大,不会烧保险,如果灯泡常亮,并且亮度足,说明电流大,故障未排除,还会烧保险,此法对修频繁爆保险的故障非常有效。

网友:
高压滤波电容坏了?
谢谢各位老大回我的贴子。小弟查下电源部分电阻看看。为什么每次炸保险 其它的东西不烧坏呢?开关管不会坏啊,小弟不解?

网友:
NTC热敏电阻,大电容热击穿,开关变压器初级漏电

网友:
楼主还是对300V电路原理不熟的缘故,楼上几位说的,都很有借鉴性的,如果你仔细的查查,再反复推敲,不要急着上电了,太过急进,只能是:青烟飘飘,银子飘飘!不要看烧保险是小问题,学会修能帮你赚钱的。

网友:
谢谢各位回我的 贴子 明天仔细查下

网友:
烧保险大部分是整流桥的毛病,也有滤波器电容器击穿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不会是高压包问题的。你可以把400V滤波之后断开来看看还烧不烧保险丝。这样可以缩小故障范围!烧的话就是整流滤波电路的故障,不烧继续查后级3842经常出现有质量问题的,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量完所有晶体管PN结是否正常,
10K以下电阻都要测过。
初学者最要用灯泡代替保险管。
还有点:代换电阻,最好是参数一致,一时找不到的,差别不大,也是可以的。

网友:
炸保险应该是有短路,达到炸保险的短路是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你不会没有测量就直接重复换保险吧?
如果量不出来短路,那就先卸掉开关管上保险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