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花屏

楼主(2009-10-24):
f31a花屏了,估计是显存的问题,想去加焊下,但是有四个显存啊,有没有办法能确定是哪一个出了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装上驱动跟没有装一样的,电脑在进系统之前一直是花屏的
不知道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
显存一般很少出问题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显存出问题最好是每个加焊一下呀

网友:
是显卡问题,BGA上显存出问题的机率非常小,除非是板载的显存有可能会空焊

网友:
就是板载的四个hy显存,一面二个,只隔pcb,不好弄啊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不像内存,还可以用RST跑跑!还是先加焊两片再说吧!

网友:
显存不爱虚焊

网友:
很大可能是显卡问题,显存虚焊的概率很小

网友:
最后重做显卡ok了

网友:
NV7300 的显卡吧,直接做显卡吧,那个红胶要弄干净!

网友:
是8400gs的显卡

网友:
应该先加焊显卡,再显存

网友:
显卡问题
这个机器用的是 630的显卡最好是 换个显卡
换成631的
效果 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