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不了硬盘

楼主(2009-10-24):
有一 fujitsu 的80G硬盘 客户拿来的时候 硬盘不转 然后我发了个板 今天上上 好硬盘转了 但就是发现不了《cmos设置,系统里都发现不了》
怎么解??

网友:
再换个板试试  要还这样就硬盘坏了
还有把话说清楚了  fujitsu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哪有那么多板 这块还是 现发的  是富士通的

网友:
如果板上有ROM,必须换过去。

网友:
TLS2503是不是?双面脚的长方形芯片

网友:
应该是这个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就是 rom的 问题

网友:
很多硬盘换电路板后都需要换ROM的

网友:
请问楼主硬盘电路板进货在哪儿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ROM 怎么换啊 是重新刷程序 还是选芯片啊???

网友:
把原来板上的芯片和新板上的对换。

网友:
固件丢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