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硬盘装完系统提示读取错误

楼主(2009-10-24):
希捷80G并口硬盘 可以分区 格式化 装系统 但是装完系统后提示: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网友:
你是不是没主分区 没引导

网友:
我用慢装XP一步一步装的,分的区,都有呢

网友:
没有主引导  你用GHOST 系统盘 启动到DOS 下面YONG DISKGEN 这个软件

网友:
有坏扇区了,要找个专门修ST盘的人开个自校。

网友:
慢装的XP也不一定管用 还是用DISKGEN重做个引导  用MD也可以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
A盘读取错误,按Ctrl+Alt+Del重启。
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1.检查软驱中是否有软盘,然后进BIOS,把启动顺序调解为A在最后,顺便把A给关闭了。
2.BIOS设置中将“防病毒保护”设为启用。如果是这个原因,进BIOS,关闭“防病毒保护”。
3.写引导区错误。将BIOS恢复成默认,再重新插拔一下光驱数据线,或者换一条光驱数据线。
4.硬盘出现问题。问题一般出在硬盘连接线和硬盘坏道上。如果是出在连接线上,更换连接线即可解决。如果是硬盘出现坏道,可以试着用修复软件修复一下。如果坏道无法修复,也无法使用FBDISK分区软件对硬盘重新分区,那就只能更换硬盘。
5.系统问题。用系统盘对电脑进行修复安装或格盘重装即可解决。
6.中毒引起。进安全模式,用最新版杀毒软件杀毒。如果病毒无法清除,就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