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Kai机芯)通病之暗屏故障检修一例

楼主(2009-10-24):
DV2000暗屏,就是指有视频信号但灯板没有高压出来,屏幕无法点亮。在DV2000系列机器中,板号为Kai机芯的DV2000这个暗屏的问题是一个通病,在高压板正常的情形下,因为缺少这个3D3V_S0电压无法点亮,在一个月当中已经遇到三例这类故障,现把维修经验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

在DV2000(Kai机芯)暗屏的关键测试点是测LCD1的27脚电压3D3V_S0,这个电压是控制灯板高压是否出来的关键,正常状态下的电压该脚电压为3.3V。通常暗屏故障发生该脚就没有电压出来,实际维修中遇到的因为U42 MOS管AO4422的问题,造成无3D3V_S0电压致使屏幕无法点亮。更换此管后故障可以得到排除。

网友:
谢谢分享  可惜图片看不到呢

网友:
显卡坏也是一样

网友:
请楼主说明一下 DV2000

网友:
请楼主说明一下DV2000 是因特CPU还是 AMD的 是集成显卡的还是独立显卡的? 难道不管是AMD 还是因特的 集成或者独立 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吗?这个我也看相关的图纸了 很想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信号是从显卡发出来的,显卡有问题一样会出这个问题,根据经验,DV2000独立显卡的显卡本身出问题概率很高

网友:
楼主好象是在新西兰做维修 的那位兄弟吧

网友:
楼主的图换个连接啊

网友:
怎么大家都不认真看标题了,不是说的很清楚是DV2000 KAI机芯的主板了吗,元件的标号也说的很清楚了啊,找来图纸对一下不是都明白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从显卡发出来的,显卡有问题一样会出这个问题,根据经验,DV2000独立显卡的显卡本身出问题概率很高
引用 网友A:

各位兄弟,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屏幕是有显示(已经有视频信号出来),只是很暗,纯粹因为高压灯板没有高压出来造成暗屏的问题,也怪我没有说清楚,如果LCD1的27脚有正常电压的话,那也有可能是高压灯板的问题或显示屏本身灯管连接线烧断的问题,实际维修中也遇到这种原因造成的暗屏,注意是暗屏,不是连暗屏都没有的不显示,这点一定要分清了,不然会扩大问题了。这种暗屏的问题是和显卡芯片没有关系的,虽然DV 2000系列的不显示大多为NV独立显卡芯片或者NV北桥问题造成,但这个KAI MB的机芯屏幕暗没有高压我见过很多的都是因为LCD1接口没有3D3V_S0电压造成的,所以把经验拿出来和大家共享。DV 2000(HP V3000)系列的机器到目前为止主要采用有akita MB、akita (PV) MB、kai MB、Pamirs UMA MB、 Pamirs-Discrete MB、Shiba MB、Tibet MB等等这些纬创资通代工的主板,各有各的故障特点,不要搞混了,不然会给维修工作带来不便

网友:
这篇帖子构思新颖,题材独具匠心,

网友(2014-09-19):
HP的机器很多是显卡,通病,

网友:
可惜图片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