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测试灯的疑惑

楼主(2009-10-24):
请问cpu 测试灯全亮是不是北桥没有虚焊,而是cpu座虚焊了呢?

网友:
全亮是两个都正常

网友:
不对呀,遇到好多灯都亮,cpu座还虚焊的(因为灯只有100多个针,而cpu座最少也478针,最起码它vid点虚焊它就测不出来呀)

网友:
就怕扩孔的座啊。

网友:
压一下cpu座,看数码卡跑码吗?

网友:
只能起一个大概参考作用,不是绝对的。有的班子有几个灯根本就不亮,有的时候全亮也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遇到好多灯都亮,cpu座还虚焊的(因为灯只有100多个针,而cpu座最少也478针,最起码它vid点虚焊它就测不出来呀)
说的对呀、、、、

网友:
我一直都认为只能用它来测试CPU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没用过,我一般都是直接打阻值,从来还没有误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