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同方液晶

楼主(2009-10-24):
老是烧高压板上的IC5706,其它电压正常

网友:
经典的BENQ的通病,5706的中间不是有0。2的电容么  换掉就OK了啊

网友:
12V保险换了!升压电容和升压三级管换了!还不行不用修了直接更换高压板!!!

网友:
升压变压器一定要补焊

网友:
变压器或是电容都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换c5707成对换 ,0.22uf 电容  最好fu9024也换了 在烧就换变压器吧 4元一只 把变压器上边的一个和下边的一个兑换一下 看烧哪一组  如果还少那组c5707就坑定是这组种没有换的那个变压器坏了 如果烧另一组就是换的那组变压器坏了 自己想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把高压升压管电容换了看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