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45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09-10-24):
一块翔升945主板,能够正常开机,不过没等进完WINPE就自动重启,IO换过,内存供电管换过,CPU,NB,SB都做过,确定不是CPU过热照成的,希望高手来讨论

网友:
网卡 声卡都拆了 还不行的话换SB

网友:
你可以多放着让它测,有的供电电阻开路了,测久了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我上次有快板也是进系统重启,发现内存供电管虚焊,加焊后好了。

网友:
有的主板本来就进不了PE,你用XP试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