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852d风量很小

楼主(2009-10-24):
原来有个858 因为风量小,所以搞个852 气泵那种。。。都说850和852一样的我觉得温度好控制买个852就是出风比858还要小

网友:
什么牌子呀?   我用850B安泰信出风很大的哦。

网友:
要不就用个塑料焊枪,再加风扇就可以了。风量大,拆件快。

网友(2009-12-23):
安泰信850b  出负很小。我用的是小号的那个头..前面那个半圆形的口要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出气的啊>>????

网友:
852B的风也不小啦。你用小风嘴。调风速到 5档。够了!
新手一般不用这么高的风速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