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5v的产生受什么制约

楼主(2009-10-24):
笔记本3.3v、5v待机电压的产生除了系统供电电路正常外,还需要从哪些芯片传来什么控制信号?系统供电部分和这些芯片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还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要修好无待机电压的故障,这个问题恐怕必须弄明白。哪位理论深厚的人士能回答一下?我想很多新手都想知道

网友:
谢谢二楼的回答,不过不能令人满意。最近正是方正A560的MAX1999把我难住了。在此机里面,1999的3、4脚on3、on5是从开机芯片KB3910的175脚传来的,但KB3910要正常工作是否也要受1999的制约呢?到底谁控制谁?或者再宽泛一点,开机芯片和系统供电芯片谁控制谁?谁在上游,谁在下游?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
20#主供电,17#辅助供电,2#PG信号,3#3VON信号,4#5VON信号

网友:
这需要看代工厂设计师的风格而定,电路的变化是无穷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要学会举一反三

网友:
此机无待机电压维修有重要进展,发现KB3910的175脚到1999的on3脚开路,但我已将KB3910拆下,正在等新芯片,等芯片一到就可以连飞线试验了。还有一个疑问:MAX1631在好几个机型里面都是从电源管理芯片的不同脚发出on3、on5信号,在此机里面是从一个脚发出的,不知有没有搞错。

网友:
很多机型ON3 ON5都是一个信号产生的,如旭日210,就是由一个DCON通过一个双二极管同时来开启
也有些机型是单独开启的

不通的机型设计不同而已

网友:
谢谢二楼的回答,不过不能令人满意。最近正是方正A560的MAX1999把我难住了。在此机里面,1999的3、4脚on3、on5是从开机芯片KB3910的175脚传来的,但KB3910要正常工作是否也要受1999的制约呢?到底谁控制谁?或者再宽 ...
引用 网友A:

有些KBC EC需要1999类芯片输出的3V 5V 线行电压 LDO3 LDO5

网友:
这个就是要活学活用了。具体电路具体分析,每个代工厂的设计都不完全一样的。大同小异。有的需要BIOS 软件支持。有的则不要,具体要看什么板子。有的KBC里有资料。有的则没有,所以大家修这类现象考虑的条件不仅仅是ON信号了。ON信号只是所有条件中的最后一个条件。包括电压产生电路和前端的控制电路都会相会影响,按理论分析前后电路是没有多少关系的。但实际维修中这种关系是存在的而且非常紧密的。
  最后还一一句话。把所有的条件都列出来,每个都要考虑进去一一分析。这边也不能告诉你具体哪一个电阻电容坏了。最重要的而是你要会分析整个电路和前后电路的关系。分析时不要太局限与一个电压,而是要确认板子上所有电压的关联性。
  需要支持请加QQ693517380

网友:
确实如此   多总结  举一反三

网友:
请不要回那么多废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