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跟我一样的新手提个醒

楼主(2009-10-24):
给跟我一样的新手提个醒:今天修块板,代码跑到C1,明显内存有问题,我就习惯性的用镊子在槽里划了一下,OK,代码跑过了,但跟到75又不跑了,应该是显卡没插好了,我就拔出显卡,又用镊子在槽里划了一下,可怕的事发生了,冒火星了,再开全板没复位了,郁闷,我以为板子挂了。幸运的是,拆下来想查哪里出问题时,板子又跑代码了。所以提醒一下,跟我一样的新手,用镊划槽时,一定要关闭电源,因为有些槽有待机电压。运气不好板子就玩完了。

网友:
记住了,电源线应该拔下来,等一会儿,等主板上的电容中的存留电放完再划拉。

网友:
谁不知道带电不能操作的

网友:
是给新手提个醒,是高手当然不用看了

网友:
呵呵..我也有过.修着修着 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曾经有过那么一两次,我的是带开关的电源,有次我划了一下显卡插槽的时候见诊断卡的灯闪了一下,我就把电源关了。

网友:
哈哈  我一般是把电源拔了才敢这样

网友:
以前也回这样;;;没有拨掉电源线就先开机了···

网友:
这事我也遇到过一次,也是显卡不过带电划了一下,刚放进去还没有划到头 就冒烟了下了一跳 还好主板没事

网友:
我上次还通着电,就直接拿铬铁去焊MOS管了,刚碰到就是一团火花

网友:
谢谢LZ,学习 了。我以前都是通电搞的,幸运的是我都没搞烧过。以后我再也不会通电刮了 。

网友:
厉害呀,我还没敢这样做过,

网友:
不小心的是常有,不错,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