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6000 CPU没电压!

楼主(2009-10-24):
CPU没电压出来!换了8774也不行!电流到此为止0。4就不动了!想不出其它了!没思路了!各位大哥帮想下是什么问题!小弟谢了!

网友:
只是CPU没有电压  看CPU的供电芯片撒  有没有输出

网友:
0.4的电流应该只出了3M、5M静态电压,其它动态电压都没出来,如果是这种情况从动态电压ON信号入手查起,VCO的电压是最后才出来的

网友:
HP V6000的北桥6150的问题也会造成CPU没有电压出来,先看一下触发后芯片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HP V6000采用广达代工的AT8主板很多电流跑到0.4A,CPU没有Vcore电压出来,实际维修中很多也是由于北桥6150问题造成的,可以加焊6150试试。

网友:
我们跟的不是帖,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