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问题,供电阻值正常,桥换了两个都没好

楼主(2009-10-24):
一块华挚 845的板,USB接口接鼠标好用,接U盘能认到设备,但显示未知设备无法正常使用,1脚供电空载5.1V,插U盘或鼠标时4.9V,两条数据线对地阻值为687和688,BIOS刷过,南桥换过两个还是一样,请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查一下48MHz的USB_CLK是否正常

网友:
不支持2.0???

网友:
有提示就是找到了,只是没驱动

网友:
把5V电压重新接一下。电流达不到

网友:
可以尝试更换USB接口

网友:
有没有换电源试呀

网友:
换接口吧,接口一定有问题。

网友:
插大点的用电设备,有的时候不认如 移动硬盘 不接外接供电 有什么好点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
看看设备管理器,是不是没驱动?

网友:
看下板载usb是否可用!

网友:
跑线路,有些主板usb后面会有小的集成块,不一定直接进南桥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电源换过,USB接口是两个独立的,没可能两个独立的一起坏,明天去直接从5V接过来试试,自己的板,今天有事扔一边没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