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51gmf不跑码

楼主(2009-10-24):
如题,上U后,诊断卡FF.测各个主供电正常,时钟也有,点复位针,也能复位。但是用假负载测时发现,CPU没有PG 和复位,上U后,发热量也很低。
先从BIOS入手,拆下SST49LF004B,重新刷写时总是提示管脚损坏,本以为找到原因了,心想肯定是BIOS本体坏了,手头上没有一摸一样的,找来了W39V040AP,把官网下的BIOS刷好后,发现还是FF。有点郁闷,查资料,都说这个板子北桥爱坏爱虚焊,就马上对它加焊,结果还是一样FF。
哪位朋友修过这个板子?

网友:
安你所说CPU温度低,有没有查过CPU座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查了,CPU座子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有谁修过这板子,感觉很可能是北桥坏了,要不然怎么刷了BIOS, CPU还是没有PG和复位

网友(2009-12-03):
今天又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子,但故障是内存不过,跑50,压桥有时能过,桥虚焊。
nnd,这桥是6100,还是无铅工艺的,温度干到250才动了(桥很小),装机测试OK.
因为这几天做BGA 实在是累,实再是不想拆下重做,碰运气看能用几天吧

网友:
从新做BGA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