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特殊花屏问题。?

楼主(2009-10-24):
外接一切正常。显卡驱动也可以安装。。接屏是花屏。。如图。。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换了几张屏都一样。。。屏线测了没有断。。。。。整个画面会拉丝花屏。画面会飘。。会是哪问题?显卡是7300独立的。。显示的字的轮括都花花点。
华硕

网友:
驱动加不上去啊,

网友:
我看还是显卡上的问题

网友:
看状态有点像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要是有屏先代换下看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那就先外接啊,显示问题,先外接看故障在哪里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直接做显卡得了

网友:
直接杀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 做了不行 直接换

网友:
先接外屏看看情况,这个多数是屏的毛病,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顾客换屏,华硕的,15.4屏,没有严格按照型号发,只是随便发了一块15.4,30片插的,结果就向上面的情况一样,后来又换了一块一样型号的就OK了

网友:
屏我换过几片了。都是14.1宽屏的。。都一样。客户拿到华硕维修站维修站也说是显卡坏。?不知大家意见如何。我这个外接crt显示一切正常呢。

网友:
显卡坏啊显卡坏啊

网友:
一定是显卡问题,杀显卡吧

网友:
显卡坏了,,前几天刚修过

网友:
显卡问题,虚焊了先加焊下,彻底点就重新植球。

网友:
屏坏了直接杀

网友:
楼主你有所不知啊,外接跟内接是两路的,显卡同时发出两组信号。外界正常不能说明什么。我遇到的很多是内接花,外接正常的。基本都是显卡问题。NVDIA的鸟病啊

网友:
如果外接显示正常且长时间都正常那100%屏坏!

网友:
很特别啊,外接CRT正常的就尝试做系统,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坏了,加焊不成就植球。我前几天刚修过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先换个显卡驱动了,不行就杀显卡了

网友:
说来说去就是一判断题

网友:
显卡问题,虚焊了先加焊

网友:
我发现很多人看贴都不仔细,LZ不是写了么换过好几张屏了,现在可以排除屏的问题,建议加焊下显卡。

网友:
外接和内接显示器转换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本 但情况有点不同 用以短时间就乱花,外接也正常不死机,待下机或重起下也行,准备换显卡了

网友:
这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做显卡 这机器我们见多了

网友:
做显卡  不行就换咯

网友:
貌似有火气了,不过还行,第二业,还不算晚,强贴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