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2接口定义图

楼主(2009-10-24):
我有个cpu断了针,想知道断的针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你找个板试下不就可以了吗?有问题的话会引起不读U和不过内存,进系统掉电。测下就可以知道的

网友:
没人有吗?有的帮个忙~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图

AMD Athlon64 Processor Data She1.pdf

网友:
不完整啊!好像只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