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不跑码,电流上到0.92,CPU已经热了。

楼主(2009-10-24):
现有一台T30的机,开机后电流表能上到0.92,已经换过c597,加焊过L11,加焊过内存槽,无效,请大家帮助我,谢谢!!!!!!!!!!!!

插诊断卡,不跑码,一开机就是01,我后来试过,把CPU拆掉,开机也是01。。。。。。。。。

网友:
经测试,有复位。但用假负载时测不到CPU内核电压,上真CPU,却可测到内核电压。

网友:
CPU_RST如果正常就查总线啊

网友:
你可以插诊断卡看,跑到那一步了三,看你的电流应该是内存方面。

网友:
插诊断卡,不跑码,一开机就是01,我后来试了,把CPU拆了,开机也是01,晕

网友:
曾有偶然几次,开机跑了码,但没有规律地重现。晕死

网友:
不跑CPU吧!

网友:
问题是哪里虚焊了,北桥?????

网友:
小生对楼主之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多次,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我和楼主问题差不到,一插电电流上升到0.90,CPU偏烫,不跑码,进水的板子,北桥南桥之前都短了,现在都换掉了,CPU也重做了BGA,CPU核心供电也换了,没思路了,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