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维修

楼主(2009-10-24):
此本国外带来,未过保,开机不亮。hp通病是显卡,此本拿来后故障现象依旧。不过有一点不同,接稳压电源,开机跑电流,明显卡在显卡处没过,稍后掉电重复跑,如此反复。拆机看显卡,四周全被红胶密封,风枪吹吧,处理掉大部分胶后,bga补焊下先看看行不。通电,亮一次,然后故障依旧。重新去胶后,直接拿下显卡,此显卡型号是ng6150。也是冒着风险拿的,因为显卡里面还有胶没发清理干净,拿不好就得掉点。拿显卡时候的温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有胶的原因),估计要化的时候拿镊子碰显卡吧,感觉有点动了,在加焊10秒,然后直接拿下。取下显卡后首先看的就是掉没掉点,还好,一切正常。而且好的出奇,所有锡珠全在上面,一个都没少,而且很均匀的样子,哈哈,要不是显卡四周都是胶,需要处理,都不用重新置锡了。把显卡芯片拿下来后,看四周都是胶,原来都是红色的胶,加热后变成了淡黄色的固体。烙铁处理吧,先把锡球都处理掉,胶也用烙铁加热,当它是焊锡了。锡球处理干净了,胶也变色了,全是黑乎乎的焦炭了,粘在显卡上,先用酒精洗,不行。再用烙铁全局加热,最后用洗板水搞定。显卡处理干净后,重新植珠。大小是0.65的。然后bga,点亮。维修完毕。

总结:此本型号虽然新了点,但还是hp的老通病。还想说一句:显卡四面封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处理了,否则。。。今天还修了一hpdv2000的本子,基本同上。但本人的bga目前成功率是99%,所以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
DV9000的显卡怎么0.7的珠子?实在是人才

网友:
对你只能以无语来回答了

网友:
我修过这个DV9000的本,整个沉的很啊,跟一台式机差不多.也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0-07-19):
DV的都是显卡

网友(2010-09-10):
红胶不要搞, 有一次修DV3000去胶,把版成给搞断线了。 最后怎么做显卡  接线都不行

网友:
我一看就是。5的珠啊

网友:
hp机器实在是太烂了,做完了bga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
小个6150  6100都是0.6的锡珠。小个7200  7300  7400 是0.5的锡珠

网友:
不错!不错!郭兄出去2年就做得这么大了!

网友:
0.65的珠子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