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4S主板故障

楼主(2009-10-24):
ONDA NF4S主板电容爆了几个,换了。不行,RT9202也换了,也不行。怎么都不跑码,谁修过同样的板?我还有一块也是这种板,跑CI ,过不了内存,内存电压正常。
主板故障

网友:
就换几个电容,自己都没有动手去详细测量CPU工作的3大条件谁能帮助你?

网友:
又是一个不用万用表修板的,你得量一下RT9202是否工作吧?把测量数据发上来

网友:
我测了,无问题,压桥也不行。

网友:
NF4的主板容易桥和U座虚焊。两片板其实都可以压下桥看的

网友(2009-11-27):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CE50、CE76电容冒顶,换了以后,复位灯常亮,查桥,发现桥上有个贴片电容都烧黑了,桥的表面有两个地方起包啦!没有桥换,现在放到一边去。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块,直接加焊桥,不过没好,跑F0。

网友:
压下桥试下,这种桥很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