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9-10-24):
本本的电源芯片输出的电压是直接连到电感上面的  哪些八脚的管子起着什么作用啊!是为后面的电路用的  还是起着别的什么作用
比如输出的3.3V  5V都是直接连电感  哪些管子起什么作用哟

网友:
大多IC只起控制作用,电压的产生都是经过MOS管拉VDC 高端电压下来的。

网友:
老兄那里场管!!只是封装不一样而已,本本上都是这种封装的!!

网友:
那为什么我测得电感和芯片的输出脚是通的  何必拿哪些管子来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嘛

网友:
一个八脚IC应该是一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