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十七纯平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09-10-24):
一台飞利浦十七纯平显示器,型号为107H67,开机无显示,继电器吧嗒吧嗒响,有时偶尔能显示画面,但是画面抖晃后就又没有显示了,同时能听到继电器吧嗒吧嗒的吸合声,用电吹风吹电路板后,能用一个到几个小时,以为继电器坏,换了还是不行,到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有短路。仔细检测电路板,发现与行管基极相连的一个二极管击穿,行管B、E级导通,E级接地。求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行扫描电路没问题,你拆下管子再量就知道了
继电器吧嗒吧嗒是因为12V电压不稳定
故障可能在初级电源电路

网友:
如果是我遇到你这种情况的话我做的第一步是补一下~

网友:
应该是行电路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