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09-10-24):
华硕A8JN无法开机,启动音乐声后,喇叭一直滴滴滴滴滴滴...........(短响)的报警,然后自动重启,重复以上故障,屏幕无任何显示。目前可以确定内存没有问题。BIOS也重新编程过了。判高手能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自动重启

网友:
重新做个显卡吧!

网友:
华硕A8 Z99的这种显卡板坏的很多的,很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高手们的热心回复,这机器是独立的7300显卡,即使不插显卡现象也是一样的。记得华硕的板子不插显卡也是可以开机的啊?再盼回复!

网友:
谢谢热心回复,我加焊了内存座,换了其他内存试,依旧不行。卸下显卡板,开机故障表现一样。以前修过华硕的本子,记得好像不插显卡可开机的,并无报警声,只是无显示罢了。迷惑中。一直认为是内存的问题,光顾查内存了,也许进了误区。另外还想问下,时钟芯片正常工作时温度大概多少呢?

网友:
谢谢热心回复。刚才加焊了内存座,依然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你是板卡级维修么,你应该先最小系统法一下,再明确确定故障

网友:
很像是键盘的问题哦

网友:
打内存的阻值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7楼大大,目前只接了CPU,内存。所以分析故障的的原因应该是主板的桥或其他芯片抑或电路问题。

网友:
还有多久才分页啊~~~~~~我能奋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