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988MB维修方法

楼主(2009-10-24):
现在 显示器就是好象蒙了一层东西似的,看的眼睛累?

调高压包,高压和聚焦了,但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换个管座试一下
   不行的话可能是显像管老化了

网友:
你有没有动过高压包上接到管座上的两根线?如果动过,反过来接着试试。如果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用工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