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410与8205组合的温度曲线,用过同江380的请进

楼主(2009-10-24):
昨天在大同江那里买了一个PC410升级机器,在他耐心的指点下终于设好了。。。
今天特意找了一有铅C61空焊板子做了测试,结果爆桥,是在后面210度的时候爆的。不知是不是温度设的太高了?
请指点。。。查看软件预设的温度曲线,怎么到d4与d6之间温度曲线有一个向下凹的过程?

网友:
刚才又做了一遍测试,当温度I3结束时,旁边的元件已经可移动了,I4结束时碰一下芯片时可以自动回位了。
那么温度不是已经足够了吗?后面的I5,I6起什么作用?你们的不会过温爆芯片吗?

网友:
今天拆5200显卡芯片,显示加热到200度,用镊子推芯片,能动了,迅速停止,结果焊盘还是鼓包,报废。。。。。。。。。

网友:
温度传感器放在哪里最重要的

网友:
同意你的说法。今天又做了个测试,2个同样的8205,同样的温度对着A4纸吹风,结果一张纸变黄了,另一张一点颜色也没有。拆解观察热电偶取温位置都一致,原来就是风扇速度不同的缘故。难道同一型号的东西性能相差那么远???

网友:
今天也测试了8205,但在风速低与高之下,出风口温度均保持在相同的温度,所以不存在风速高低与烤焦纸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觉得我新买的8205为什么要上到280多度才与原来的220温度大致一样呢?呵呵

网友: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测试出风口的温度,我认为风速不会造成温度偏差,但风口与被吹物的距离会造成温度的偏差

网友:
以能推动芯片为准,然后再等四五秒后就可推开上加热部分了,不要千篇一律走完全部曲线哟

网友:
有的北桥到第一个200度就动了,你还等到再走完185--210度当然会爆了

网友:
芯片能推动并自动回位后,坚持个几秒十来秒就可以了
曲线不能照搬。室温不一样,上下加热口距离受热体不一样,多会影响效果的。

我刚用的时候,也是这样。到处找曲线
其实大可不必!
多实验几张板子,就好了

焊N卡芯片,在没有烤箱的时候要注意点
我是这样用的:下加热开到PCB扳背面温度100左右;上加热调试一个100度的热风,时间可以设置个半小时一小时。 然后开始跑曲线,同时密切监视,芯片一但能推动,就不要加热了

网友:
我是这样用的:下加热开到PCB扳背面温度100左右;上加热调试一个100度的热风,时间可以设置个半小时一小时。 然后开始跑曲线,同时密切监视,芯片一但能推动,就不要加热了
=====================
那你还不如把消毒 ...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电费

网友:
大同江的机器到底应该怎么设曲线啊?一人一句都把人搞晕了。

网友:
任可一种机器都不会只有一种曲线,因环境温度因素及风的影响只能靠自己摸索的

网友:
我决的是每一个热电偶所在的位置不同,造成出风口的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有一定的误差.可能你的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要高不少,结果是暴桥.你用测温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就知道了.

网友:
我决的是每一个热电偶所在的位置不同,造成出风口的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有一定的误差.可能你的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要高不少,结果是暴桥.你用测温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C: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电偶采温的位置不一样,采集出来的温度,给实际出风口的温度肯定是不一样!

网友:
“焊N卡芯片,在没有烤箱的时候要注意点
我是这样用的:下加热开到PCB扳背面温度100左右;上加热调试一个100度的热风,时间可以设置个半小时一小时。 然后开始跑曲线,同时密切监视,芯片一但能推动,就不要加热了”
为什么NV的芯片为什么要预先烘烤一段时间呢?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机器,现在天冷了,加焊无铅的桥,往往曲线跑完了,桥下面的锡珠还不熔化,用过的朋友求解决方法。

网友(2009-12-06):
下加热温度达不到,只有加高上加热的温度,我用这个焊775的座上加热最高是跑到了390度才搞定的,这个只要自已多试,不同的桥、不同座跑不同的曲线,自已多试二下就出来了。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定可以搞定的!

网友:
把温控头直接压接在主板底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练总结

网友:
论坛jackiexp前辈的方法非常不错,上温探头放在芯片和PCB的地方
无铅就175度,芯片实际温度会+20度左右.这样比较安全的.而且温度控制得精准.

PS:如果机器你不熟的话,可以在平常拆焊过程中在芯片核心处放置一个独立的测温探头,这样比你掌握机器的温度变化有很大的作用.时间长了,那个探头就可以移除了,而你也对机器了如指掌.楼上某兄弟说得对,每个机器,就算是同型号,也有点差异的,何况是DIY的.我是习惯了独立探头的存在,现在也留着的.有时间的时候就看下实际温度.

网友:
我也是大同江的,建议大家不要用曲线,使用手动加热,温度自己调,时间自己掌握,几张主板就熟悉了, 有铅无铅全搞定

网友:
机器出厂安装的时候难免有误差,老大们真正校准温度的是人不是什么一味的曲线

网友(2010-01-25):
风枪的小头转换成一个大头风量小了 热量分散了 温度肯定也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