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铁碰下南桥晶振才触发

楼主(2009-10-24):
今天修一片DV2000,945独显的板不触发。测各个电压OK,测南桥晶振是发现,只要用铁碰一下才可以触。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马上把南桥焊下来在换一个好的上去,一插电发现问题一样。闷了。。。在把晶振与二个电容及一个小电阻和一个好板的对换了,一插电还是一样。在测了一下COMS的电路,都是没问题的。
  有那位遇到过是怎么修好的,请教下

网友:
也许是南桥空焊
曾经俺也遇到过,吹下桥后OK

网友:
更换晶振。外壳有一短路线按原样焊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在华硕的机上遇到的多点,一般是CMOS电路附近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清洗干净了吗?如果太脏了也会出这问题!

网友:
我碰到一块台板也是这样,结果是晶体外壳接地不良,你可以看看

网友:
查一下COMS外围电路吧

网友:
把COMS电池拿下看看 能不能触发,如果能就是COMS电路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清洗倒没怎么清洗。  不过LS说的COMS电池倒拔了。晶体外壳也没试过。    在去试下

网友:
换晶振。。。楼主只换了与晶振连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