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可调电源电题,新手。帮下忙

楼主(2009-10-24):
看了很多说可调电源看电流的方法,找了很久可是就是不知道我的可调电源怎么给
笔记本
主板加电,不理解,指教下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看跳变吧!

网友:
不是,我是说怎么把可调电源接到板子上

网友:
你的问题我也刚遇到过,你想看输出电流是多大,首先你需要把电源正负极短接就可以看到输出电流是多少了,还有如果你的可调电源电流那边带安和毫安调节的话选择安培,再调电压的时候就好了,注意电流,过高会把芯片烧了,我就把待机芯片烧了

网友:
要有转接线和转接头才可以接到主板电源接口上,当然,不怕麻烦也可以焊接。

网友:
我也是啊,刚买的,调电流就是短接正负极调,可是我一接就冒火花,咔哒咔哒响,现在电压电流都调不起来了,基地的师傅们都开会去了,客服们都不会,要等明天在问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