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样主板热拔BIOS的方法刷BIOS!!!!

楼主(2009-10-24):
大家好;;因为我在论坛里面经常看到说主板热拔刷BIOS的  因为刚开始学;;所以现在还没有买编程器;;
   所以想问下怎么样热拔刷BIOS???
             求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想学啊。怎么没人回呀??

网友: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用过,在芯片下用一根线拽着芯片,启动了dos之后,拽着线把芯片拔了,把要刷的芯片放入,一定不能放错,然后执行刷新程序,当提示刷完了,退出,断电,再把芯片取出。就ok了。好像是当时是cih病毒流行时搞坏bios,采用这种方法刷bio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先找个好的板子进入DOS   然后把好板的BIOS取下来  把那个坏的BIOS放进去   但是坏的BIOS程先序放入硬盘里面;;然后在DOS下刷啊···??

网友:
是CMOS设置

网友:
1、找一块最好是同芯片组同型号Bios座子相同的好主板,先把Bios芯片下面用胶带或尼龙绳穿好,当然有Bios芯片起拔器更好。
2、准备好刷新Bios的程序(注意刷新程序不能混用),网上下载坏板子的Bios文件,拷贝到硬盘或刻录到启动光盘,光驱启动或硬盘启动到纯Dos状态。
3、运行Bios刷新程序,先备份好主板的Bios文件,这一步有时可以跳过,在程序要求输入要刷入的Bios文件时,输入文件名不要回车确认!用步骤1的胶带或尼龙绳最好是芯片起拔器,拔下好的Bios芯片。
4.把坏主板上的Bios芯片按同样脚位(绝对不要插错)插回到座子里,按回车进行刷新,过程中严禁断电!刷新结束后关机,把刷好的Bios芯片上回到坏板子上去,开机进Cmos设置,选缺省设置,重启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4楼的朋友,我刷过几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否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那就是说先找个好的板子进入DOS   然后把好板的BIOS取下来  把那个坏的BIOS放进去   但是坏的BIOS程先序放入硬盘里面;;然后在DOS下刷啊···??
是的,就是这样,看你dos命令熟还是不熟了。

网友:
买个编程器就OK了,我就是用编程器弄的。
热拔插不会用。

网友:
待主板启动完成之后把BIOS拆下来,把要刷的BIOS芯片装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