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1.6寸换灯管求助

楼主(2009-10-24):
本人换了很多15 17 19灯管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最近接到一个联想21。6的显示器型号是216wide 经检查确定为灯管坏..(此机灯管是人为损坏。。听说是从成都带到我们县城回来后就用不了哈)拆机后发现有一组灯管断了(可能在车上搞坏的)然后就换灯,跟平时一样,接灯管上热缩管然后换上试机一切正常可是用不到一个月此机又返修拆开看是灯管打伙...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没接,为了保险起间这次加了两层热缩管 等客人拿回去用,又用不到一个月又返修,还是灯管处打火。。。这次晕了,加了3层缩管用高压条试灯管还是打火...都搞不定上来求助。。。。大伙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对了,每组灯管里面用一支灯管就不打火,本来想跟客人改成2灯的可是改出来效果太差亮度不够!

网友:
热缩管不耐高温,最好换那个白色硅胶灯管座,也可试试用高温胶带裹两圈.

网友:
换白色硅胶灯管座或用耐高温胶带裹两圈试试.

网友:
打火,1是线头接触不良,2是绝缘不好,

网友:
有可能是绝缘不好

网友:
还可能是高压部分问题的

网友:
如果换了灯管,又焊接良好,那真的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了

网友:
热缩管一层就够了,一般打火都是焊点脱了

网友:
我觉得就有两灯行了。亮度也够 的,你再换几次灯管,一不小心,屏就废了,自己考虑。我个人是觉得能用,就不换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热缩管不耐高压,可以是用耐高压的热缩管,或是使用带架灯管整体换掉,这样比较稳妥。

网友:
应该是焊点脱了或者高压板部分由问题吧

网友:
我运气好,焊完灯管从来不绝缘,还没返修过。

网友:
应该是焊点 不牢,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