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杂牌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10-25):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845杂牌主板  拿来客户说是不开机,上电测试开机针电压正常 无意发现南桥有点热 觉得不正常测1117输出0.13V不正常 想是不是网卡坏了就把网卡下了  下了网卡一正常。

网友:
南桥有点热!什么意思啊!要是有温度的话就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主板上电源摸南桥温度6---7度  主板在不工作的请况下是没有温度的。1117输出才有0.31V  也不正常

网友:
不按开关,只插上ATX,南桥发热的话,南桥坏掉了吧。楼主说的这块板是不是被雷击了,我师傅说雷击了好这样,摘了网卡芯片有可能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