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P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10-25):
早上接到一块intel 915P的主板  现象是不开机 测开机针电压3.3V正常  找到开机针和I/O的什脚(没有看那一针)I/O的针脚有3.3-0V的跳变 但找不到那I/O的那一针是给南桥的     而且也找不到开机三级管在那, 请各位帮忙,还有从南桥返回到I/O那个针  在从那个针给三级管,跑线了也没有找到

网友:
不用找了,没短路的话基本都是I/O坏

网友:
找到开机针和I/O的什脚(没有看那一针)I/O的针脚有3.3-0V的跳变 但找不到那I/O的那一针是给南桥的     而且也找不到开机三级管在那 ...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跟I/O不通的话因该就是由南桥触发的了,还有开机控制三极管有些没有的可能集成在南桥里或是I/O了。

网友:
io坏的太多了  建议先换了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  我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