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菜鸟修键盘

楼主(2009-10-25):
两个笔记本键盘故障相同,就是上面有几个键按下去没反应,拆开键盘,把所有的按键全部拆下。按键按顺序摆放好,便于修好后安装时别装错位置。
每个按键下面的小塑料支架也拆下了。全部拆完后,就可以把键盘底板,上面带有导电线路的两个透明塑料薄膜分开了,注意中间还有一块隔板,作用是把两个触点分开,按下键后,两个触点会接通。
主要是找线路板中故障点,即:线路断点,根据那个不通键的位置找。找到后,用导电银漆修复。

修复成功后,还原。

其中有一个键盘比较难拆,但最后两个还是全修好了。

网友:
真的要将所有按键拆下吗?太暴力了

网友:
不全拆下,就没法分开带有导电线路的塑料薄膜板。没有技术含量,看仔细,细心就行,就是个重复劳动。
另外,注意扳不动时不要硬扳,扳不动肯定有问题。如果不小心塑料扳断了,可以用烙铁补焊塑料,再用挫刀挫出形状来。

网友:
先拿相机拍个键盘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刚刚修好了一个台机的,dell的多媒体键盘,只是3个键不能用,扔了可惜。算是自娱自乐吧。还是练耐心的好办法。有个问题:如果断了好几根线而且线间距很小怎样能保证导电银漆又细又直?互相不导通?不知道哪有做键盘电路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全拆也行,找到有问题的,在周围开一区域,如找到部分,就不用全拆了。

网友:
修键盘岂不是要买导电银漆?

网友:
以前修过。银漆铺不直,可以先贴两条透明胶带,中间留一条缝隙,在缝隙里面刮一点银漆。再撕掉胶带。不过这些跟孔乙已的回字的四种写法一样。失去意义了。

网友:
楼主真好,讲得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