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菜单成一条光带

楼主(2009-10-25):
接修一台长城1770ED显示器,原故障为不显示,更换视放管后图像出来了,但按菜单键,出来的却是一条光带,从左至右横贯整个屏幕,不知怎样修。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视放管型号没错吧~查一下OSD电路~

网友:
那所显示的图像是不是正常,。。。

网友:
菜单的同步信号没有送来啊

楼主:
图像显示正常。就是菜单显示不正常。以前修过一个这样毛病的显示器,但忘了是怎样修好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