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开不了机

楼主(2009-10-25):
自己组装了一台 cpu 7750  显卡 9600 gt  内存2G   ST250硬盘 威盛370ws 电源   刚刚开始用着都正常,用了有10天之后,晚上正常关机,第二天早上开不开机了,有的时候要开关好几次才开启,请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电源,开机键,显卡接触不良。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 软故障排除没有。比如 主机箱POW键。 你的电源。 这些你都要排除。不要以为是新机,就不会出问题! 软故障排除后, 哪就是 硬件问题了。
如果是硬件问题,重点 查查开机电路。
测量一下  开关键 的  电压, 正常的话 一个接地, 一格 有  3.3 或者 5V的 电压。这要看你的主板了

网友:
开机键没有问题,电源在工作,主板没有运行!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晕  又是   换主板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把BIOS放电后能正常开机!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换电池也不好使!最后用最小系统!发现只要接上硬盘就不能正常开机!后来换硬盘一切正常!不知道这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
呵呵。估计是电源问题。对那个电源我没什么好感啊

网友:
才买的还说啥了,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把BIOS放电后能正常开机!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换电池也不好使!最后用最小系统!发现只要接上硬盘就不能正常开机!后来换硬盘一切正常!不知道这能不能帮上你!                                                                                               谢谢 硬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开机了一切正常,就是早上要开几次才可以进系统!

网友:
把东西都拆出来..放在外面测试..放在外面逐个排除...电源是我最大的怀疑对象..在外面测试正常后  再放进去  还有这种情况   就是机箱里面的问题了

网友:
最好用一一排除法。还是拆出来。 试着系统最小化。 把所有东西都去掉就只有电源和主板联在一起。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如果不能试试跳下跳线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有时候桥氧化也可能造成开机不正常。再个就是电源工作有时也不可能完全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了

网友:
楼主,你家里那边把不开机和点不亮统称不开机么? 我这边如果按了开机键后,主板的开机电路不工作(即电源风扇不转)叫做不开机;如果电源风扇转了,而显示器不显示叫做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