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70PF

楼主(2009-10-25):
一台美格770PF显示器,上电指示灯闪,有规律,电压一有一无,初步诊断就是有短路保护,断开包供电,反正没有供电输出了,接上包,拆了行管,电压正常,指示灯正常亮,以为是包坏了(估计高压短路),所以买了一个原装的高压包换上去,一样,怀疑是不是行管有问题,换了个行管,也是一样,哪位大师有没有点建议?

网友:
我也有一个呀

网友:
楼上的修的怎样

网友(2009-12-24):
那个显示器后来修好了,好久没上来,记不清了,好象是一个小件,引起的电源保护

网友:
想起来了,是一个滤波电容问题,不是一次电源滤波就是电源初级的主滤波,因为失容,带载能力差,换了个滤波电容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