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PE主板PCI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10-25):
用假负载量的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的供电正常。但PCI复位灯常亮,。不跑玛。检测了网卡没问题,直接换了南桥,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只有换I\O试了。但由于手上没有同型号的。他的I\O是W83627FS-AW  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 。。。。。。。。。。如果不是I\O的问题请问还有哪里要去查的,。请高手回答,,求救啊!!!!!!!!!!!!!

网友:
没人回答啊 ?????????????

网友:
楼主自己占了沙发本来我不想说的PCI无复位,说明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是常亮的,CPU就不知道有无复位了,因为CPU复位跟PCI复位不是同一路
无复位检修流程楼主没有熟悉建议先学好
电压没有测完,时钟没测直接拆桥,楼主是可以的
估计这板也修不了了
所以直接换板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过我很佩服他换桥爱好

网友:
楼主你也太强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桥确定做好了?南桥跑PCI线路

网友:
大哥门。CPU假负载上面 时钟,供电 复位都有,内存供电 桥的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直接丢收废品那得了..修好了板是也拆得一塌糊涂啊

网友:
难道没办法了?
做事要负责的。。

网友:
你可以刷一下BIOS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