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vid电压组合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9-10-25):
有的板电源管理IC的VID电压是由CPU来的 , VCORE不正常 , 测量VID电压的组合与输出VCORE匹配 , 是VID不正常造成VCORE低.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VID不正确?  测量NB的电压没异常.

网友:
第一、VID不正常考虑CPU本身以及座的问题。
第二、确认CPU正常以后要检测给CPU PLL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 .
再请教一下 , CPU的PLL电路如果测量电压? 如AM2的 . 既然是一个供电  , 应该不会是电阻分压式获得电压吧 ,  CPU外围有几个大个管或IC ,  分别都有1.2V  1.8V   0.9V等 , 就不知哪个是PLL供电 . 另外VID组合不正常还和北桥 ,  南桥有关吗?  甚至还有BIOS  .

网友(2009-12-03):
只与CPU供电的反馈环路及与有关的供电是否正常,与那扯的太远了,到不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