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倒板问题,要注意的事项。高手进

楼主(2009-10-25):
师傅们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些条子,他们的板子有问题,然后我就把颗粒全下下来,放到另一个位数相同的板上使用,我想问一下,如果好板以前的容量和颗粒品牌是否与要倒的有关。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好板以前安装的颗粒和现在要安装的颗粒只是位数相同,请问一下, 这样可以代换吗?一般换板要注意哪些。还有就是有的颗粒的后面有-5  -6 -5b -6b 这一类数字,我想请问一下,这样的数字不一样是否可以直接用到位数相同的板子上。

网友:
一模一样的可以,

网友:
师傅们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些条子,他们的板子有问题,然后我就把颗粒全下下来,放到另一个位数相同的板上使用,我想问一下,如果好板以前的容量和颗粒品牌是否与要倒的有关。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好板以前安装的颗粒 ...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意思。
其实位数够了,容量一样就可以凑上去了,当然,板的位数也是要对的。
-5 -6 的意思是颗粒的工作时间,速度快的可以当速度慢的使用(数字越小越快)
为了防止出现兼容性的问题,建议使用一样的颗粒来凑内存。

网友:
谢了,明天摸摸师傅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倒板只要,位数,容量,频率一相就OK,不过最好是用一样的颗粒。兼容性会好一些是吧。如果说要是选择板的话也得选择相同位数的板,在这个要换的板上,他以前和的是频率和容量会影响现在用的条子吗